请教问题!

楼主(2009-12-02):
什么是字符串? $MOV 指令如何应用?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字符串就是特种字符组合在一起
SMOV是块传送 例如把M1 M2 M3传送D0 D1 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就是特种字符组合在一起
SMOV是块传送 例如把M1 M2 M3传送D0 D1 D2
是$MOV, 不是SMOV!

网友A:
smov是移位传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