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PLC输入、输出故障的排除一般办法

来源: 国际电器网国际电器网
一般PLC均有LED指示灯可以帮助检查故障是否由外部设备引起。不论在模拟调试还是实际应用中,若系统某回路不能按照要求动作,首先应检查PLC输入开关电接触点(光电、接近开关)是否可靠(一般可通过查看输入LED指示灯或直接测量输入端),若输入信号未能传到PLC,则应去检查输入对应的外部回路;若输入信号已经采集到,则再看PLC是否有相应输出指示,若没有,则是内部程序问题或输出LED指示灯问题;若输出信号已确信发出,则应去检查外部输出回路(从PLC输出往后检查)。
在输出回路中,由于短路或其它原因造成PLC输出点在内部粘滞,只需将其接线换至另一予留的空接线点上,同时修改相应程序,将原输出标号改为新地址号即可。
PLC虽然适合工业现场,使用中也应注意尽量避免直接震动和冲击、阳光直射、油雾、雨淋等;不要在有腐蚀性气体、灰尘过多、发热体附近应用;避免导电性杂物进入控制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交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