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s7-200程序问题

楼主(2009-12-02):
有台注塑机,切成自动状态。自动状态下不能合模。系统用的是西门子S7-200来控制。求助大家,帮我分析分析程序哪里出了毛病。

网友A:
你的程序呢?加QQ1207551485

网友B:
没有程序、不能监控很难分析,尤其是本来正常的设备现在故障了的情况。
尽量自己连上PLC来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C:
如果原来程序是好的,突然不正常了一般不是程序的问题,查一查执行器!

网友D:
看看检测元件

楼主:
谢谢大家啊,最后毛病是产量管制设定参数没有归零。
s7-200程序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