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PLC没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02):
各位朋友,我这里有一台设备的PLC(欧姆龙CP1L)突然没输出了,但RUN指示灯是正常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从没用过这样的PLC,请大家帮个忙!谢谢先!

网友A:
是不是COM端没有电了啊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输出灯不亮,检查程序,否则PLC坏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换个输出点,然后改一下程序,那就要换整个模块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先重点检查24V电源,COM端,如果没问题可能是程序内埋了“定时炸弹”,这样的事情我曾经遇到过,情况和楼主遇到的差不多,当时我把外设换了一遍都没搞定,后来把程序弄下来才解决问题。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可能是有报警存在 ,链接PLC程序看一下该输出线圈有没有得电。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蝶恋花?创荡江湖?菜不菜?程序不是你自己的?

网友G:
楼主还是没有把问题交待清楚,软件、硬件……

网友H:
多数是程序的问题,看看程序,在线编译,边看动作边分析,注意互锁条件。

网友I:
不说清楚 怎么给分析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蝶恋花?创荡江湖?菜不菜?程序不是你自己的?
菜不菜不是在别人论坛等级看出来的.
闯江湖就不给人家不会了么?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K:
如果正常使用,然后没输出了,就是输出的继电器或晶体管坏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具体一点,原来是好的,只是两台同时突然没了输出,是不是厂家做了手脚?

网友L:
你看看是否有PLC输出灯亮,如果有那是外围线路和PLC本体的输出部位,比较容易,看输出继电器和晶体管是否有损坏的,如果输出灯没有亮那可能是程序原因了.需要在线监控程序.看问题出在什么部位.厂家做手脚,也是未款的问题吧,人家也是辛勤劳动,需要给的还是给吧.

网友B:
很多厂家在尾款未付清时都加有限制程序,计数、计时、时钟控制等,程序都加密。需要自己想办法或花钱解决。

网友M:
是机器上面的话,真正PLC坏还是少的了,看看外围有没有联锁的了,要不把程序搞下来看看,是什么都没有了?还是哪个点没输出了嘛楼主!说清楚点嘛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就像14楼朋友说的那样。

网友N:
厂家要收账了

网友O:
先看看输出灯有没有亮 在量COM端子有没有电

网友P:
看看相应的输出指示灯有没有亮,亮了就说明程序没问题,有可能输出点坏了或COM没供电或外围问题等.如果输出指示灯没亮,那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Q:
输出指示有吗?如果没有。可能是程序出问题了,输出被禁止了

网友R:
最好用电脑看看程序!

网友S(2010-01-04):
强制一下输出,检查一下外电路

网友T:
分析一下程序,看一下内部的一些特殊继电器是不是有动作的。
欧姆龙的没用过,在使用三菱PLC时出现过和你类似的情况,所有输入都正常就是没有输出,最后查出是内部的一个M8013(或者是M8014记不太清了.)继电器动作,其作用就是禁止输出。

网友U:
先停电换一块同型号模块试一下,若不行的话可考虑总线背板的问题,还不行的话,检查配置、程序。

网友V:
先查一下输入是否正常,如果输入正常没输出,可能是PLC坏了,或象楼上说的是程序有定时。

网友W(2010-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