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GX编程软件 FX2N PLC 如何设置密码??

楼主(2009-12-02):
GX编程软件 FX2N PLC 如何设置密码? 请高手指教。

楼主:
请问此软件在那里可以设置程序的密码,虽然密码可以破解,但是我想知道在那里可以设置密码

网友A:
在线--登录关键字,注意输入8位密码
下载积分:+3(xxscwsry)

网友B:
密码分三级,A,B,C级,与PLC通信的时候,在'在线'里面点击'口令登记',一般我们设置B级密码,如B1234567,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PLC设密有什么用 十秒钟就可以解掉的

网友D:
恩.方法就正如楼上几个所说的。.不过说真的.MITUSBISHI的密码,特别是FX系列的.
就如一层保鲜膜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密码有个鬼用,还不是让别人给解了.
QQ:532904130

楼主:
我知道可以破解,我只是想知道怎么设置而已 因为小弟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