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 2P 1P+N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09-12-02):
2P断路器 1P+N断路器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两位,一位+零

网友B:
好像是没有什么去别呀!一般不这么说吧。要么就是2P,3P,或者就是3P+N。不知这样对吗?有不对的多指教!谢谢!这里的3P+N是漏电开关。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今天看到选型手册上有断路器 2P 1P+N两种 不知道内部构造有什么不同

网友C:
2P是2个1P的断路器组合而成,外型尺寸与2个1P的断路器相同,可用于380V、220V;1P+N是一种专用于220V电路中的断路器,外型尺寸与1个1P的断路器相同,其中N极必须接零线,这是因为N极开关的内部没有保护脱扣器,只相当于1个普通的开关。
断路器 2P 1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