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欧陆590P直流驱动器的参数快速设置:
通电后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
后按向上的键,找到CONFIGURE DRIVE(配置调速器),
按M键进入菜单,找到CONFIGURE ENABLE(组态有效),
按M键进入菜单,将DISBALE(不允许)改成ENABLE(允许),此时面板灯闪烁,
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找到NOM MOTOR VOLTS(电枢电压),
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电枢电压,
按E键退出;
按向下的键找到ARMATURE CURRENT(电枢电流),
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电枢电流,
按E键退出;
按向下的键找到FIELD CURRENT(励磁电流),
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励磁电流,
按E键退出;找到FLD.CTRL MODE(励磁控制方式),
按M键进入菜单,把VOLTAGE CONTROL(电压控制)改成CURRENT CONTROL(电流控制),
按E键退出;
按向下的键找到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
按M进入菜单,
按向上或向下键选择ARM VOLTS(电枢电压反馈)、ANALOG TACH(测速反馈)或ENCODER(编码反馈),选择反馈方式是根据所选的配件板及实际电机使用的反馈方式,然后按E退出;
按向上键找到CONFIGURE ENABLE(组态有效),
按M键进入,把ENABLE(允许)改成DISABLE(不允许),此时面板不再闪烁。
按E一直退到底。
参数保存:
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
按向上的键找到PARAMETER SAVE,
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的键,参数自动保存。
按E键一直退到底。
*自动调节步骤(此过程一定不能少):手动去掉电机的励磁,为电机做一次自动调节,夹紧电机的轴,然后在CURRENT LOOP(电流环)中,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ON,然后在10秒内启动调速器,调速器的RUN灯将闪烁,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给停止,完成自动调节后调速器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然后保存参数。接好电机的励磁,启动调速器。
调试注意事项:调试过程中要注意电源不能有短路或缺相,调速器的控制端子为直流低压,一定要注意不能让高压进入,设好参数启动后,测量励磁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升降速。在升速的过程中注册观测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是否正常。
调速器参数复位:按住面板上面的上下键,然后送上控制电源,参数会自动复位。

网友A:
资料难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