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02):
$MOV "ABCD" D200 ,请高手指教,存在哪几个寄存器?谢谢!

网友A:
字符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是十六进制数吧,前面是不还有个H吧。就存在D200中

网友C:
当然是 D200, D201 啦。
[$MOV ABCD D200] 是将字串符 "ABCD" (ASCII 码) 输入 D200 为首的记存器。
即 D200, D201 = "ABCD" (ASCII 码) 。

网友D:
$MOV "ABCD" D200 是把字符串ABCD“ASCII码”输入到D200寄存器中

网友E:
请问条位大大ABCD(ascll码)是97 98 99 100这么多数传到D200中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条位大大ABCD(ascll码)是97 98 99 100这么多数传到D200中是多少
A =41, B =42, C=43, D =44, HEX
$MOV "ABCD" D200 也可寫成 DMOV H44434241 D200

网友G: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的解答。

网友H:
z字符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