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数字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9-12-02):
在eview中数字输入元件正在输入数字,弹出了数字键盘,这是按了在画面中的切换基本画面的功能键,转到另一个画面去了,但数字键盘还在屏幕上且无法关闭。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你不用键盘的时候,要先把它手动关掉。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或者用宏指令关闭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