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不知道谁有办法,不是里面的小接触器坏 是控制小接触器的集成快坏   我这个输出是老是工作的,每分钟20次通段,带一个40毫安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A:
这么高的通断频率PLC Y点当然吃不消了,特别是继电器输出的,改一下好了,那个点用一个固态继电器代替掉好了

网友B:
把PLC的输出电压改为24V的直流电,你要明白的是小电压大电流,大电压小电流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你还得改一下,将PLC的输出接一个小型继电器。再用小型继电器驱动时间继电器,一个光电开关(CDD-11N)他的输出电流时200mA都可以驱动小型继电器,你想想,三菱PLC的输出块 220V 2A的触点是200mA的多少倍。在小型继电器的线圈并一个阻容电路。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别忘了给我加分哦,兄弟,拜托。

网友C:
不赞成2楼的前面说法,2楼可能表诉的颠倒了,用24V电压控制只会增加电流值(在同功率为前提条件),楼主用220V都经常烧继电器的.我赞成2楼用小型继电器的做法.楼主可以试试.我做工程的习惯是不论负载多大,一律增加中继,(继电器输出类)一来增加驱动功率.二来也可以增加电器方面的隔离性能.
有些不理解?用PLC输出去驱动时间继电器????????难道就不能把时间继电器做到PLC里面吗?
国外一些进口设备他们习惯做法是PLC直接驱动的.我认为楼主可能在外围线路有点问题,安培级不论如何动作来驱动毫安级的负载是根本没有问题的.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

网友D:
    可以用PLC控制低压小电流的微型继电器如24V,再用微型继电器去控制负载。

网友E:
    支持3楼说法。学习了。

网友F:
    通断这么频繁还是改用晶体管型的吧

网友G:
    2楼与3楼意思相近,该电流,最主要是频繁工作,支持7楼解决频繁问题,但20次/min不算频繁。支持2,3楼做继电器,然后检查程序或电路查明原因,是电流大还是继电器有假,还是电路有其他线。---YXD设备维护

网友H: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的,改用24V控制中继就好了

网友I:
    不是里面的小接触器坏 是控制小接触器的集成快坏???看清楚,兄弟们!

网友C:
    哦,记得上次我也换过,是不是哪个M5......什么开头的集成块.我想经常烧集成块,需要检查内部线路了,供电电压/板上元件的绝缘及线路板的绝缘.还有如果是这个部位经常烧,条件允许换个输出点试试.

网友J:
用一个固态继电器会好一点,这样它的驱动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