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SPD指令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9-12-03):
在运用SPD指令的时候会出现脉冲密度不准确是什么原因呢?
X0和X1分别接编码器的A相和B相
指令如下:SPD X000 K200 D110
同时编码器还做高速计数用 C251 存到一个D200里
改变脉冲周期时间 K200到K1800 同等速度和不同速度的时候D110的值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欢迎大家发表评论。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楼主:
补充一下,手册提到高速计数不能和SPD同时使用,是指的上述情况吗?
手册还提到使用的频率只要不超过规定平率就是可以同时使用。
我有点糊涂了,
我按上述用法只有一次是准确的。在其他好多地方同样的设备和程序就不准确。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楼主:
站长在吗?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没有人参与啊。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A:
D110的值我就没有试过,但高速计数能和SPD同时使用,我就是用SPD来测量速度,C251来测量位移的。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