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变频器?

楼主(2009-12-03):
大家好,小弟刚刚应聘一家公司,做水泵的,现在说让我调试变频器,由于以前接触变频器的时候,只涉及过维护,没有涉及过调试这块,还请各位网友帮忙啊。变频器是ABB ASC510的。

网友A:
是ACS510吧?调试根据手册来就好了额。ABB的应该有个宏应用,你的是个水泵的直接调用了然后部分电机参数稍微做下更改就好了额。
以上

网友B:
是不是应聘的是熊猫水泵的售后啊,ABB很好用的,调用一个宏,在把压力有关的几个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还睡眠频率一设置就OK了。如果有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通讯,在查看一下通讯是否正常就好了。手册讲的很详细,你仔细看看手册不要走马观花的看。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C:
我们这里也有用到ABB的,不过是用于空调的风机柜控制!说是用这个可以节省电能!但是要在45HZ运行.电流也有13安培以上!节省不了什么的!水泵的控制就是没有用到变频器,都是工频星三角降压起动的!估计就是压力上的反馈控制吧!

网友D:
看用户手册,里面设置,输出功能之类的都有

楼主:
2楼的,是熊猫水泵的售后

网友E:
ABB很好用的,调用一个宏,在把压力有关的几个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各位大侠说具体点

网友F:
什么变频器只要设置参数叫可以的了,有说明书的话就好办了,把几个关键的参数设一下就好了 比如主频,频率上下限了,加减速时间了,是外部控制还是只要求面板控制,要看使用者是具体要求才行啊

网友G:
不是一句2句话能讲的清,我做过水泵厂家的售后经理多年,首先要明白原理,多看书、图纸以及现场摸索,否则,就是会调试了,出了问题你也一样解决不了,楼主在哪干?

楼主:
熊猫水泵的售后

网友G:
熊猫水泵比较单一,变频恒压和无负压就算是比较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