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我在做八字显示时,用SFTL Y7 Y0 K1从1、2、3、到8一个一个亮下去。但是用SFTL Y0 Y0 K1时,先从1开始亮,然后2、、3、4直到8,但是不熄灭,然后从第1个开始熄灭,我是一个菜鸟,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不然怎么帮呀

网友B:
是啊! 程序呢?  还有估计你的是那个使Y0置1的程序在左移是时候没有断开

楼主:
ld x0
or mo
ani x1
out mo
ani t1
out t1 k10
ld to
sftl y7  yo k8 k1
plf mo
or y7
or y0
ani y7
out y0
我不知道怎么的传不上来图片,我把程序写出来啦,是我在论坛里找的一个顺序控制。但是我把它改成sftl yo yo k8 k1,就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啦。顺便教我一下怎么传图片。

网友C:
你的程序真的很难看清楚,传图片在下面附件,点浏览——选择图片,提交就OK

网友D(2010-06-14):
不知你是不是想实现如下循环动作:
Y0 ON T1,OFF---->Y1 ON --T1 ,OFF----->Y2 ON T1 : OFF------>Y7 0N T1,OFF------->Y0-ON --T1 -OFF---->
以上动的实现,只是你初始状态没有给出.
第一个条件是M0的上升沿,第二个条件是Y7的下降沿.当然要实现Y0只ON T1,还要ANI T1;
原程序作如下改动:
LDP M0              //M0上升沿
ORF Y007         //Y7下降沿,循环
OR  Y000         //保持
ANI  T1             //延时T1
OUT Y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