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问一个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9-12-03):
最近要接个设备的线路,选择断路器的时候,不知道选了,上图有2种断路器,有什么区别啊,该选哪个啊?如果设备所有的电流有20A,选40A的那种断路器可以吗?另一种上面写着6000A,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图片发不上去了

网友A:
如果设备所有的电流有20A,可以选40A的那种断路器.

网友B:
看不见图呀,你说的6000可能是柜架电流,不用管,你选的空开比你设备运行的最大电流高,但不能比空开下总电缆短路电流大就行。意思就是说断路器要能在其所带的设备短路时(包括电缆)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网友C:
20A这么小的电流啊,有一个笨办法啊,你先找个大一点的断路器带上全部负载,用电流表测一下嘛,不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