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FX2N控制电动阀门?

楼主(2009-12-03):
请教:
如何采用FX2N控制电动阀门?

网友A:
大哥有你这样问的不了,FX2N怎么都可以控制电动阀门了,编个程,先让PLC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不就搞定了。不然说详细一点嘛师傅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问,问题要尽量说明清楚。不然想帮也帮不上你的忙。

网友C:
哎,我就最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有的就是问个问题,什么条件都不给.
有的就是说了问题,扔下一个邮箱就走人~
问问题也要专业点吧?好吗~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可以控制的,没有问题的!看你是不是有其它的控制要求!

网友E:
不知所云

网友F:
电动阀有开关控制和比例控制,看你想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