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两个问题!十分感谢!

楼主(2009-12-03):
1.现在国内的三菱FX1S,FX1N,2N PLC好像都只可以接漏形输入,就是只能接NPN型传感器,接PNP型传感器需要用到中间继电器,在网上看到还可以用外置电源来接入PNP,不知这样会不会损坏PLC?
2.FX-3U PLC可以通过S/S端子接NPN或者PNP,但是好像不可以同时接这两种,如果另增一个输入模块FX2N-8EX-ES/UL,不知可不可以同时接这两种?但是FS2N-8EX-ES/UL 是针对海外规格的,不知国内的能不能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的第一个问题前几天在论坛上看到有人用过,好向没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就不知到了.

网友B:
不能同时接两种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