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和PLC通信啊

楼主(2009-12-03):
触摸屏怎么和PLC通信啊

网友A:
触摸屏可以和PLC的编程口通信,屏上一般都自带 232,或者是485 通讯口。 请问楼主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提问,问题要尽量清楚,这样别人才能够帮到你的忙。

网友B:
PLC与触摸屏通讯大都是采用无协议通讯方式,当你把编好的触摸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面时,电脑首先下载通讯控制文件到触摸屏里面,自己不用单独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C:
在硬件上,是通过专用电缆实现的

网友D:
485 通讯电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