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与Wincc Flexible的问题?

楼主(2009-12-03):
描述:程序例子
请问:
在S7程序中取传感器I1.0的上升沿信号,当该传感器有信号时,在Wincc Flexible画面中显示该传感器没有信号;
在程序中删除该传感器的上升沿信号时,Wincc Flexible画面中能够显示该传感器有信号。——见下图。

网友A:
因为i1.0上升沿产生的是一个周期的扫描脉冲,这个脉冲是很短的,监控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B:
赞同楼上的说法.建议楼主上升沿不要用I1.0的写法.应该写以M为头的比较好.

楼主:
谢谢二楼和三楼的大哥!
我监控的是I1.0,而I1.0的状态是始终保持为1的状态,为什么监控到I1.0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