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程序不能写到入PLC中,程序和数据线都没问题,PLC的电源POWER灯和RUN运行灯也是亮的,但程序不能写入到PLC中,也不能读出。而换一个PLC,则能写入且程序也能运行.出错提示:EX:0180840b。有知道原因的,请进来赐教下。

网友A:
把电源关掉,过一会再试。我以前也碰到过,是第一天写不进去,第二天就写进去了。

网友B:
先关机,把PLC 的电池放下电。。再装上试试看!有时候PLC内部会有错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关机,把PLC 的电池放下电。。再装上试试看!有时候PLC内部会有错误故障。。

那电池放下电要怎么弄呢?是拆来下,还是把电池里面的电放掉,请说的具体点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关掉,过一会再试。我以前也碰到过,是第一天写不进去,第二天就写进去了。
这个方法不行啊

网友C:
PLC在运行时是不能写入程序的.

网友D:
重新连接plc 拔下插头

网友E:
我同意5楼的说法,在PLC的数据线旁边有一个拨码开关,拨动一下,就可以了。程序就能写进去了,

网友F:
将PLC开关转到STOP位置再写入试试.一般PLC也会提示将PLC转到STOP 状态信息,再写入的.或者断电重启PLC试试.

网友G:
PLC的运转开关,关了试一下。

网友H:
通讯能连上把内存清掉试试

网友I:
使用的是电脑连接吗?还是手编器!用电脑的话!那开关是没什么作用的!手编器还是有用!我也遇到过不能通信!plc接口芯片有问题。

网友I:
关键是plc是否兼容你编程序的指令!有的plc不兼容部分指令会报错!你用的是什么plc你说的太模糊了!要想解决问题!把原因要说的详细些好点了。

网友J:
在工具里面,点选项里面修改一下看看。如果不行,把PLC里面的参数和内存清零

网友K: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写不进去的问题,硬件方面完全没问题!
程序LAD也没检查出错误,后来我转换到STL,检查程序,发现程序最下端有几行黄色的,删除后重新编译,OK!
楼主不妨一试!

网友L:
将PLC面板上的开关开STOP状态,如果还写不进去可能是程序加密了。

网友M:
你选的系列对吗,有Q的还有FX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写不进去的问题,硬件方面完全没问题!
程序LAD也没检查出错误,后来我转换到STL,检查程序,发现程序最下端有几行黄色的,删除后重新编译,OK!
楼主不妨一试!

黄色的删掉不是少了吗?

网友O:
只有STOP模式才能下载

网友P:
什么垃圾牌子PLC啊   曝光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C:
PLC在运行时是不能写入程序的.

外行,Q的PLC玩过没?AB5000的玩过没?知道啥叫在线修改啊

网友R:
把上面的拔钮打到写位置

网友S:
我还有过通讯正常,就是程序下不进去的情况呢,设置都没问题,后来格式化了一下PLC内存,就可以下了
我也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也可以试一下,但要注意,先保存好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