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我现在有  75KW   65KW     40KW      应该怎么配备 互感器     50/ 5还是  75/5     ??? 这个是怎么算的呢!
  还有我现在应该怎么配呢?

网友A:
“75KW   65KW     40KW” ,看你是单相还是三相负载,算出电流,然后选择适当的互感器倍数,一般只要改变进线匝数就可以了。
50/ 5 意思是主线有50A电流通过的话,互感器输出5A电流,以适应电度表,因为电度表一般不能有太大电流通过,所以用互感器转换,50/5的时侯互感器输出的电流是实际电流的1/10,所以抄表时应该用抄得的数字再乘以10为实际用电量,也就是说实际用电量是抄表数的10倍。
同理,75/5的时侯是15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KW   65KW     40KW” ,看你是单相还是三相负载,算出电流,然后选择适当的互感器倍数,一般只要改变进线匝数就可以了。
50/ 5 意思是主线有50A电流通过的话,互感器输出5A电流,以适应电度表,因为电度表一般不能有太大电流通过,所以用互感器转换,50/5的时侯互感器输出的电流是实际电流的1/10,所以抄表时应该用抄得的数字再乘以10为实际用电量,也就是说实际用电量是抄表数的10倍。
同理,75/5的时侯是15倍。

楼上没错,50/5是匝数比,也是电流比!原理类似于钳型电流表,通过的线圈匝数越多,电流越大!

网友C:
支持2,3楼的,他们说的很详细了呀.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怎么设计.如果安装电流表,还的和马达所选的倍率一样才可以,不然读数不准的.

网友D:
互感器可选200/5也可选取小一点的(150/5),为了安全最好选取较大点的互感器,但电流表也一定要选取匹配200/5的或(150/5),不然不好读取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