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有哪位知道:CJ1W-PA202用OMRON哪个软件?

楼主(2009-12-04):
有哪位高人知道CJ1W-PA202PLC用哪个软件驱动?谢谢。。。

网友A:
CJ1W-PA202是电源单元,不需要软件。
CJ系列PLC使用CX-Programmer软件进行编程。
Regards

楼主:
谢了,不过我装好软件后选PLC型号时没有这个型号啊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这本来就不是PLC的型号!

楼主:
型号再次查了一下,应为CJ1M-CPU21,谢各位关照。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你使用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 网上下的7.3是不支持的

网友D:
CJ1M系列的,只要是CX-P5.0以上的版本,都支持的。如果是限制版的CX-P7.3,可能需要取消限制功能才可以的。

网友E:
很顯然是限制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