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关于通用变频器三相电流不平衡问题

楼主(2009-12-04):
遇到一台45kw变频器带一台45kw电机发现有传动带严重抖动现象,查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相同电流相差很大。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后来换了个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B:
换过变频器测量过电流么?

网友C:
检查变频器的功率输出模块,这是重点怀疑对象,你可以用找一个好的代换试试看,第二怀疑对象是功率模块的驱动电路,这部分检查有点难度,你要有一定的电子基础

楼主:
刚开始也是怀疑这部分有问题,一般也是测量它的直流电压来判断它的驱动电路。正负半周电压都正常。以前有碰到类似的情况是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情况,都是负半周有一相不驱发。像这样的情况就送修了。后来看到别人修过的驱动板有换过上半周的光耦就试试了就好了。是什么原因了?
请教关于通用变频器三相电流不平衡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