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单位有台设备使用A1SCPU的PLC
现在使用GX Developer 8直接连接CPU模块,PC上使用串口,但是无法建立连接,无法读取程序。
但是使用同一台电脑的GX Developer 8读取FX系列的PLC时,可以正常使用。
连接FX系列PLC和连接此A1SCPU的PLC是用的同一条数据线。
请问各位朋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plc上通讯口坏没没坏?调整pc机com口设置和波特率
以上

楼主:
这位朋友,我说过了,连接FX系列的PLC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此A1SCPU的PLC上的端口连接三菱的编程器时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楼主winvt于2009-12-04 15:10发表的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使用三菱PLC的朋友。 :
单位有台设备使用A1SCPU的PLC
现在使用GX Developer 8直接连接CPU模块,PC上使用串口,但是无法建立连接,无法读取程序。
但是使用同一台电脑的GX Developer 8读取FX系列的PLC时,可以正常使用。
连接FX系列PLC和连接此A1SCPU的PLC是用的同一条数据线。
请问各位朋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我说过了,连接FX系列的PLC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此A1SCPU的PLC上的端口连接三菱的编程器时也是可以的。

这种现象有好几种可能性:
1) 选错 PLC 类型
     -   须选择 A 系列 PLC。
2) 选错连接模式
     -  须选对连接模式 (CPU)。
3) 选错通讯卓及其设定 (例: COM 1, 9600bps)
     -  须选对通讯卓及其设定
4) 用 GX Developer 7 或以旧版本来编程, 但是用 GX Developer 8 来打开并且操作上 / 下载程序。
     -  用 GX Developer 8 直接上载到 PC 来编程
     -  用 GX Developer 8 来创建工程, 并复制该 GX Developer 7 的程序。
5) 编程线。
  -1) 一些编程线仅限于 FX PLC, A PLC 不能被使用。
     -  须确定 A PLC 编程线。
  -2) 编程线内部部分断线 / 故障, 以至仅 FX PLC 可以被使用而已。
     -  须更换编程线。
6) 电脑 (PC) 的问题
  -1) GX Developer, Mitsubishi PLC 以外其他非相关程序的干扰;
     -  建议关闭所有不相关的程序, 仅执行 GX-Developer。
     -  建议重新格式化并重新安装 Windows 及 Mitsubishi 相关软件。
  -2) GX Developer 程序出错。这也许是在执行 GX-Developer 时, 突然间断电或挡机而发生的;
     -  建议重新安装 GX-Developer。
  -3) PC 的通讯卓 (例: COM 1) 坏了。这也许是在连接其他通讯设备时没留意到接线不同而造成损坏。
    (损坏程度视情况而定; 我也曾经遭遇 FX - OK, 但是 A - PLC 却不行, 后来确定是 PC COM 坏掉了, 可是已经牺牲了 2 台电脑, 亏本极了);
     -  建议更换 PC 并加以验证。
7) 祝你成功 !

网友C:
三楼分析得很详细,同意

网友D:
连接AISCPU的线缆和连接FX的线缆时同一根线,只是在连接A1S的时候需要把9芯的那个头子拔掉,就看直接连接了、
如果是调程序,你可以直接选在线,如果是写程序后再传下去,那就得先选择好你编程之前选择的是A1S的CPU,否则也传不了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E:
顶楼上。。。。。。有可能是软硬件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