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CPU出现问题了,程序还能调出来吗?

楼主(2009-12-04):
遇到一个FXON的PIC,它的PROG.E指示灯一直在闪烁,程序也调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能把程序调出来。谢谢

网友A:
把电关了,过几分钟在送电,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这样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PROG.E指示灯一直在闪烁,可能是程序掉了。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C:
此现象不是cpu的问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程序已经丢失

网友E:
重新启动,再次扫描

网友F(2010-04-10):
是程序丢失或参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