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能不能用来检测速度

楼主(2009-12-04):
FX-1S用什么模块来检测它的速度啊。。。。。。
怎么用的啊

网友A:
检测什么速度?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B:
如果要测量机台的速度,只要加一只编码器,接在X0,X1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就是使用高速计数功能.接上编码器在做点运算就OK.

楼主:
就是检测电机啊。用什么编成器啊。

楼主:
如果用来检测气体的压力用什么编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