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兄弟的一台海泰克PWS6600下载不了程式,说是通迅超时,会是通迅线问题吗?是否还有其它可能?

网友A:
有以上可能,另外看看触摸屏后面的小开关设置是否正点

网友B:
一般都是线的问题,另外看一下你的端口设置的一些参数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