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c与dec指令怎么用

楼主(2009-12-04):
求助inc与dec指令怎么用

网友A:
X0---------------[INC DO] XO每接通一次.DO 加1 , 依此类推 DEC指令刚好相反.减1

网友B:
如1楼。但一般用INCP或DECP的多点。

网友C:
顶二楼
加个脉冲安全些

楼主:
谢谢各位啦,我想问的是那个数据寄存器又怎么转到输出上,比方我叫一台电机转十圈停下,用inc与dec指令,可以加减转的圈数

网友D:
请给予指正

网友E:
可以在设定值到后,用比较指令发出信号、或者当设定值减到0时发出信号,使电动机停止。

网友F:
INC是加一指令,DEC是减一指令,一般常用于脉冲计数。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