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人指导...

楼主(2009-12-05):
本人有一台三菱FR-F500 30KW变频器急求各位大师指导
故障现象:操作面板数码管无显示、整机不能正常工作
我修前现象是:操作面板与控制板之间的链接接触不良,拆开机箱后发现水晶头链接的插座开焊。本以为小小的毛病处理一下即可。
没想到清理焊接后操作面板无任何显示,反复检查多次既没有短接也没有假焊,用酒精清洗吹干后也不奏效。
所以本人很困惑
,哪位高人愿意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查一下5V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主要是检查控制电源

网友C:
如果用外接电位器控制的,先查下有没有接错线,如果把电位器的中心抽头接到+10V或者GND 上就有这种现象。

网友D:
既然是操作面板与控制板之间的接触不良问题,那只能锁定问题,彻底排查连接.确认连接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