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无法通信

楼主(2009-12-05):
我有一台欧姆龙CQM1H-CPU21的PLC无法与PC通信,我是在市场买的USB-XW2Z-200S-VH的通信电缆,那位知道是怎回事?

网友A:
CQM1H CPU21支持RS232通讯,可以自己做一根线,直接用上位机端口通讯。
通过外设编程口通讯,需要设置好通讯参数。

楼主:
我想用现有的USB转232的通信线,有啥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现有的USB转232的通信线,有啥方法?
只要你的USB--RS232线无问题,完全可以,用法和普通的RS232线相同。

网友B(2010-05-05):
那通讯参数如何设置呢

网友C:
只要你那条通讯线没有问题,就应该能连得到上的,建议你买这条线,转过来了以前的232编程线都能用得上的,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条,我的电脑也没有串口的,好用极了!
此线缆地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c9cc134d3c5564d477ea0b107c146e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