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5):
最近我想研究做个3点悬挂式的料斗进行称重,测量的重量是25KG,料斗重30KG,料斗上方是个可调速的皮带,皮带上的粉状物料往料斗里进,当测重到20KG是皮带慢速进料,20KG之前是快速进料。我打算选用托利多MTB-100的3个传感器配上F701称重仪表来进行称重,不知道我这样选型有问题吗?我这个工作流程有问题吗?如果可以的话,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呢?按照我这个流程来做的话,F701仪表里我需要设置那些参数呢?请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仪表控制一台变频器即可 光仪表和传感器不行吧

楼主:
当然还得配个点数少的PLC,那么我这个工艺流程有问题吗?那3个MTB-100的传感器可以和F701的仪表配套使用吗?如果可以的话,按照我的这个工艺流程,仪表里那些参数需要设置呢?

网友B:
用CB920X配料控制器和一台变频器,用3个传感器还需要一块平衡板,参数按照说明书设定就可以了,注意毛重和净重,粗计量和精计量的关系.物料1物料2和手动自动可以自己设定.可以不用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CB920X配料控制器和一台变频器,用3个传感器还需要一块平衡板,参数按照说明书设定就可以了,注意毛重和净重,粗计量和精计量的关系.物料1物料2和手动自动可以自己设定.可以不用PLC.

是的 可以不用plc 一个传感器就能控制 称重显示器看说明书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