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伦触摸屏数值显示问题

楼主(2009-12-05):
我用威伦MT560触摸屏,PLC用的FX—2N,在触摸屏上做了个数值输入(比如D200)元件用来设定运行时间,但是数值显示元件显示的D200不是个动态时间,而是D200的设定值。请教怎么样设定才能显示动态时间,也就是能显示倒计时。谢谢!

网友A:
重新用一个地址显示实时倒计时时间就行了,输入地址要和读取地址分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