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S-S触摸屏的怪问题

楼主(2009-12-05):
我有两台PWS6600S-S触摸屏跟FX2N-32MT通信,不管跟PLC联线还是不联线,触摸屏上的画面一个都按不动,进入屏的系统调参数什么又都可以按得动,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要怎么处理?

网友A:
触屏对plc的控制是配套的么(里面都有软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