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

楼主(2009-12-05):
废气加热自动控制哪位做过?能讲讲设计思路吗?

网友A:
要说清楚点,都不理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的工艺流程呢?

网友B:
加个温控器不就能自动控制吗,

网友C:
加热系统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要看你的工艺需要,楼主把你的工艺要求发出来大家会帮你想办法的

网友D:
要求高不高嘛,大哥

网友E:
我们公司废气燃烧有好几台,要看要求

网友F:
如果是汽车尾气排放系统的二次燃烧,可以进行沟通,其他的不知道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