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程序问题

楼主(2009-12-05):
大家好:
想请教一下在小车程序中,有两个以上呼叫命令,怎样让小车先运行到最先呼叫的工位,完成一定动作后再运行到第二个呼叫命令的工位,依次类推。

楼主:
没人知道吗?还是我问的不够清楚。我的意思就是先呼叫的先到,后呼叫的后到》

网友A:
你可以去找一下電梯的程式看看,應該是類似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是否这样可以?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与大家分享一下,用的是计数,个人认为用定时也可以。

网友C:
不明白你的图的意思

网友D:
个人认为就定时器都不要也可以的

网友E:
我用的是先入先出指令!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上师傅, 用先进先出指令如何编,能不能给个例子谢谢》

网友E:
发一个给你吧,我也是在学习中,可能也会有不完善之处!
此程序和电梯程序会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网友F:
用传送指令 MOV 和比较指令就可以了C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