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MRJ2S电机问题

楼主(2009-12-05):
请问各位朋友三菱MRJ2S 2KW的电机,在低转速时(30r/min),我可以不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将其拽住发生AL50报警停止,是属于正常情况吗?还是增益或者其他的什么参数没有设定合适呢?另外还发现当伺服开启时电机会有嗡嗡的震动响声又是什么原因?请各位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设置的最大力矩的%分比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设置的最大力矩的%分比是多大
请问能否将的更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最大力矩的%分比是不是负载和电机的转动惯量比,两者是不是一回事啊?谢谢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A:
最大力矩的%分比
即参数Pr.17 Torque Limit 转矩极限 默认值是300,单位就%.好好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