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mm铜接线鼻子应压几道?

楼主(2009-12-05):
请教有经验有理论的高手:35mm铜接线鼻子应压几道?

网友A:
那要看鼻子有多长了

网友B:
一般2到3道。

网友C:
3道。能全部压紧更好

网友D:
压好后最好再灌锡,效果更好。

网友E:
能够把开口部分全部压紧,这是最好,楼上也说到最好在锡炉上灌上锡,那是更好了.

网友F:
3道较合适,压的时候要从螺蛳口往下呀,这样可以防止已压好的端子反弹变松,

网友G:
一般都压三道

网友H:
2至3道,灌锡最好!

网友I:
3道比较好,口那里最好留个3毫米左右,这样口那里有圈弧,不损伤铜线,每道口之间留上个4毫米,这样留间隙的那里的铜线是圈弧的形状,就是压的不好也不容易拉脱,我都是这样压的!当然要买好的铜接线鼻子!差的铜接线鼻子长度不够!!
工业自动化交流

网友J:
两道三道都行,重在压牢。

网友K:
用25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