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有一不知名变频器,上电通不过自检,按键后内部继电器乱动作,如何能使之恢复正常,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找到该变频器说明书,检查外部接线及相关参数,或者直接更换变频器。

楼主:
通不过自检,无法对变频器进行操作

网友B:
拍几张图传上来看看,包括外观图,内部结构图,有电路图最好。

网友C:
有同感,请楼主说的要详细的。我们也好学习。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试下,可能是内部程序出错!
best regard!

网友E:
对照使用手册重新设定一下参数试试

楼主:
自检没完成,无法对变频器进行操作

网友F:
变频器完蛋了,或者修,或者扔到垃圾堆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