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940触摸屏可以使用GT desinger2软件连接

楼主(2009-12-06):
按三菱GT Desinger2的选项中有F900的连接,可是我用RS232的电缆来进行连接时总是显示无法通讯。
我怀疑是F940的通讯端口被设定了,可是手上没有它的手册。
请教高手这个软件是否可以与F940进行连接,要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把连线参数设置好,型号设置成你在用的F940型号一样

楼主:
连线参数和型号设置肯定是对的。在连线时也点了数据传送,可是GOT上一直显示的是“等待”。

网友B: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

网友C(2010-01-11):
编程电缆问题

网友D:
肯定是可以连接的,但对于F940还是建议使用FX-PCS/DU

网友E(2011-05-13):
我的通讯错误,不知是和原因。

网友F:
我也用过,在上载程序时软件还会自动关闭,做了一个元件还是没法传到触摸屏,有在用F940的加我QQ1269968146.

网友G:
电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