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FX2N-64MR      PLC在通电后,   有时候输入端子   有好几个输入不起作用,  外围电路我确定是好的   比如X0   我就接一个  常开按钮  有时候按下去   输入端子  X0  指示等不亮, 有时候又可以   ,当不行的时候关掉   PLC   运行健     在重新打到  RUN   的时候又可以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看的人很多   没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A:
肯定是PLC内部线路板脱焊,你可以拆进去看一下,应该在接线端到线路板的那个焊接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必须确定输入点的接头是否可靠是否可靠,最好用手拉拉,还有就是输入的常开按钮是否可靠,不亮的时候看看那24v电压有没有,确定是外部故障还是PIC内部故障,再就是把x0接在其他点上试试,行的话就把程系改一下,可以节约维修成本。

有些会亮有些不会亮 ,  关掉PLC在开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PLC内部线路板脱焊,你可以拆进去看一下,应该在接线端到线路板的那个焊接处

这个不好说 因为我们老大不PLC不大会用   我好象听他说量   COM和 输入电压的  N端用万用表测的的电压是110V     ,我就说了句   COM 端是24VDC电压不能和N来量电压。

网友C:
应该是PLC问题,不亮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观察PLC出错的灯亮了没有?我这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打算换掉了在说

网友D:
编一个点动的马达启动程序,看看y0有没有输出。没有就是x0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LC问题,不亮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观察PLC出错的灯亮了没有?我这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打算换掉了在说

PLC出错灯没有亮就是  按了输入不起作用,我通常是把  运行健关掉在开,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一个点动的马达启动程序,看看y0有没有输出。没有就是x0点坏了。

X0输入灯不亮,Y0  怎么可能会有输出,  我的程序  刚好是  LD X0,    LDI  X1  ,  OR  Y0              OUT  Y0,  就是有时候会出现  按输入会不起作用。

网友E:
可能是CPU板的输出板的接插件接触不良,可拆开清洗下试试。

网友F:
你可以在有输入灯确不亮的情况下用表来测一下有无信号,如果有就是PLC的问题,我估计应该有,你应该把它拆开来看看

网友G:
PLC内部电路的问题!维修吧!电路上有电容故障了!

网友H:
PLC里面的排线问题

网友I:
输入灯亮不亮跟程序没有关系,你直接拿导线连接输入点和com端检查下,如果还不亮的话  那就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J:
如果输入端的话,很可能是PLC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