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总是不准怎么回事?急!急!急!

楼主(2009-12-06):
用触摸屏设定的尺才总不准,为什么。有一个编码器在辊轴上

网友A:
看看编码器皮带是不是打滑,还有可能是里面有一个缓冲器断了

网友B:
搞不懂你问的是什么?能把问题讲清楚吗?

网友C:
编码器和轴的链接轴出现相对的滑动,紧固联轴节!

网友D:
你先检查一下你的机械系统有没有问题,比如打滑;再检查你的传动比设置的是否恰当,你在触摸屏上直接设置长度,它是要经过计算转换成脉冲的,看看你的转换程序计算的是否精确;再就是看看你的驱动系统,反馈系统

网友E:
如果原来可以,现在却不行的话,多数可能是编码器有故障,或联结有异常,如果是新制做的项目,就有可能是选型不对,多数是编码器旋转速度和PLC采集端口之间的配合速度不配套

楼主:
触摸屏上显示的长度数字总是在0-50之间乱跳,再就是显示负数了。最后导致到尺寸不切料。会不会是PLC被干拢了。我们这用地是三菱FX1N-40RT。

楼主:
还有上面楼主说的绶冲器是什么?????

网友F:
有干扰,需要用质量好的屏蔽线,一端接地。

网友G: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如果是普通电机,可能是因为轴没有锁死功能,而机械振动造成编码器发生脉冲,还跟你的编码器接线方法有关系!QQ 864770801

网友H:
一、加屏蔽
二、看编码器的频率,PLC最好别用四倍频。
三、检查编码器,用PLC看反馈数值准不准,用32位做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