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怎么通信

楼主(2009-12-06):
PLC怎么和触摸屏通信啊?

网友A:
用宏指令

网友B:
楼主说具体点,什么品牌型号的PLC和触摸屏? 不然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C:
是同一品牌PLC和触摸屏吗

网友D:
请教1楼:我用的三菱PLC与HAKKO或富士POD怎么通迅呀?
请教2楼:用宏指令怎么通迅呀?
请不吝赐教!

网友E: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F:
我用过人机的触摸屏,只要在编辑触摸屏程序的时候设置一下通讯参数就可了.一般触摸屏的编程手册上会与PLC通讯的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