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与电脑连接编程时PLC要不要通电?

楼主(2009-12-06):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有病吗,不通电如何编程

网友B:
呵呵。当然要通电的

网友C:
要通电的,要不PLC怎么运行啊

网友D:
21世纪是信息的时代 没电什么都搞不了的欧什么都要电

网友E:
刚学的吧
嘿,不但要通电,如果PLC不支持运行时可读写,还要把运行开关打到STOP位呢..
OK?

楼主:
谢谢2楼到5楼的大侠 我是自学的 编程现在都会 我以前都是用仿真软件 现在自己有了2个三菱PLC 真不知道怎么弄 刚在别的网站看到说 弄不好会烧掉 PLC或电脑
心存害怕!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F:
通电时不要连接和断开编程电缆,连接好了再给PLC通电,编程时肯定要给PLC通电,而且时间不能少于五分钟

网友G:
要要通电的
在线写入模式
并且PLC的RUN指示灯亮

楼主:
谢谢各位 大侠的指教

网友H:
要的要的。。。。还要打到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