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我今年刚参加工作。想买一台笔记本用于学习西门子PLC和组态软件(以后也可能学其他PLC),
我平时几乎不打什么游戏,有时看看电影。
首先考虑性能,价格高一点也可以。

学生本,家用本,商务本,不知道选哪一种好?
请做工控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
能给出笔记本的型号就更好了。
想最近两年出来的,已经停产多年的机型就不用说了。

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我靠 传说中的沙发啊 ....

言归正传!

搞工控这行的,用的笔记本很重要 大概可以归纳这几点。

1  考虑便携性  屏幕不要搞14.1的  最好还是12.1屏就行 。重量一定要轻。

2 考虑到平时不玩游戏 ,即选择集成显卡,一般日常应用 OK!

3 待机时间长

4发热量低

5必需要配备串口  这样连接PLC 工控件时 方便连接 ,不用买转接头了。

我个人认为 在戴尔 和IBM 中做选择。这两品牌机 个别带串口的。强烈推荐!

戴尔的机器发热量控制的比较好,但本长的有些难看 ,IBM虽小巧 但不带光驱 ,这点也有是个麻烦。

我说的这些 不知对楼主能否起到推荐的作用,但全是出自内心的话,不要像我哈,买了华硕后,就后悔了。现在不仅重,而且不带串口,每次都要插转接线。真的很麻烦的。

网友B:
IBM X200  13寸小本,价格6500左右
方便携带,如果是14寸的本本加上一些工具大约有7至8公斤

网友C:
只要带COM口的,重量根本就没有轻便的。如果选择屏幕小的,在编程和调试监控的时候,就会发现很不方便了,显示的程序有限。
待机时间长要考虑,有时候在现场,笔记本是靠电池供电操作的。

不玩游戏,可以选择集成显卡的,不过如有可能,还是选择独立显卡的。日后绝对会碰到 组态软件,触摸屏编程等的。

但现在,有串口的笔记本,选择品牌的余地不大,也就几个品牌有。而且有个某想的,虽然带了串口,配置很低,价格很高。做工粗糙。

我选择的是dell的D630的。

网友D:
我选的是  惠普ProBook 4411s(VH425PA),

价格问题:不到5K,属于商务机
屏幕感觉:是14"的屏,感觉尚可,仅仅为了便于携带选小屏,实际使用会不舒服的,14的都不大,但是不能再大了,
显卡问题:我这个本是独立显卡,512M显存,属于低端的,对于工控我觉得还行,
电池续航:我的新电池目前2.5小时左右,估计使用一年之后好不到哪里去了,
串口问题:现在集成串口的笔记本太少了,不推荐,买一个转换口就是了
本机重量:2.27KG

真正皮实耐用,个人感觉还是IBM

网友E:
我用的二手的,是DELL的,D400,够老的,但总够用的了。里面有S7的所有软件及WINCC、WINCC FLEXIBLE、PROTOOL等。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早在好多年以前,IBM就因为感觉笔记本的利润很低,放弃了笔记本市场,以10亿美元的品牌使用权,5年的期限卖给联想了。现在的IBM,实际上是联想买了IBM的5年的品牌使用权而已。 至于质量,就不要指望能到原来的IBM的水平了

网友F:
带串口?现在只有联想的E43系列商务机才有带串口的了,别的品牌现在都没有带串口了。感觉适合自己的就行

网友G:
买个IBM X系列,加个串口卡(1百元左右),便携,稳定,皮实,耐用。我的IBM X21用了快6年了,没出过问题!
喜欢工控的找俺

网友H:
我用SONY  SZ75/B配了个PC口转232一直用了好好的,就是电池只能用一个半钟头多点,价有点高,当时10600买的,以前用过IBM,但改成联想的就不想用了。
与您共同进步!

网友I:
热心工控人,方便你我他

网友C:
现在的IBM,除了名称还是原来的IBM,其他的已经都不是了。IBM嫌笔记本市场利润低,早就把品牌商标的使用权卖给别的商家了。

网友J:
三星本本的电池使用寿命长,他的电池管理技术好。

网友K:
带串口的有:
一、戴尔电脑的情况
            dell latitude D630 独显 串口
            dell latitude D830 独显 串口
      二、联想电脑的情况,联想的就比较多了,主要是昭阳43系列的,价格也高
            昭阳E43G 酷睿2 集显 串口 指纹
            昭阳E43A 酷睿2  独显 串口 指纹
            昭阳K43G 酷睿2 集显 串口 指纹
            昭阳K43A 酷睿2 独显 串口 指纹

       三、HP电脑的情况
            HP 6730B FP589PA
            HP 6730B FP853PA

网友C:
呵呵呵呵呵。。我的DELL D630的,串口,独显,蓝牙,无线,指纹,智能身份识别卡都有,高配高分屏的。CPU是T9300的。

和朋友买笔记本的时候,看过联想昭阳系列的,比较之下,差得很远。。。。。。

网友L:
我认为东芝也可以,我原来用的就是东芝,没有发现问题。现在的本都是16:9的,不适合作梯型图。我见意还是4:3的老本,并且代串口RS232输出的

网友M:
一定要带小蓝冒或者小红冒的比较本,你绝对用的上,现在跑出去基本上不带鼠标,而且场地也不允许,用手触鼠标不方便,而且有时候手很脏。推荐买dell、thankpad,至于COM口没必要强求,买个PCmica-RS232就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一定要带小蓝冒或者小红冒的比较本,你绝对用的上,现在跑出去基本上不带鼠标,而且场地也不允许,用手触鼠标不方便,而且有时候手很脏。推荐买dell、thankpad,至于COM口没必要强求,买个PCmica-RS232就可以解决。

我的笔记本有小蓝帽,触摸板,双鼠标按键。但还是感觉用鼠标方便,键盘上放一张纸,直接用鼠标。至于COM口,有的工控软件只认原生的COM口,对扩展坞的,转接卡的,都不认。例如AB[罗克韦尔]有个软件就是这样的。

网友N:
Re:学PLC和组态,买什么样的笔记本好?

网友K:
HP的还有一些NX6320,nc6230,nc6220,nx9040

网友O:
我个人认为戴尔 或IBM 中做选择

网友P:
方法如下:
1:买带串口的笔记本(很少,现在基本上就剩下联想的昭阳系列,戴尔的D630早已停产了)
2:扩展坞(上面自带串口,品牌机才有扩展坞)
3:光驱转串口(IBM以前的本本有)
4:PCMK卡转串口(还可以,一般都支持)
5:串口转USB线(最差的,一般都是PL2303的芯片,很久很久以前为IBM生产(台湾代工)的卖将近1000的除外)
6:如果如果你是硬件牛人和DIY爱好者并且有大把的银子,那么你就可以把本本的USB口改为串口,风险很大,慎重

网友Q:
有钱买商务本没钱买一般本都可以,我去年用的P3本都可以用

网友R:
我用D520 d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