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问如何导出PLC里的程序

楼主(2009-12-06):
我刚学这个 我这有2个三菱FXos-30MR 数据线 也买了 和电脑连接了 怎么没反应 我电脑也装了三菱的编程软件 不知道怎么导出! 知道的大侠 说下 QQ317585066

网友A:
打开编程软件,连好数据线,再接通PLC电源(注意安全);在编程界面,点“在线”、选“PLC读取”,是这样操作的吗?

网友B:
确定联上了吗。能读出程序吗。如果能读的话就在编程界面,点“在线”、选“PLC读取”,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已经导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