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姆龙编程器关闭后产生的opt文件

楼主(2009-12-07):
请教如何解决姆龙编程器关闭后产生的opt垃圾文件,先谢谢!

网友A:
Opt是配置文件,你不喜好,删除就可以了。
Regards

网友B:
直接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二楼的解答

楼主:
可是每次打开关闭就有,有没有自动删除的方法.

网友D:
没必要理会他,经常用只要用就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