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默生PLC程式下载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7):
本人公司有一台设备用艾默生EC-10的PLC 控制,但其程式设计有问题,我想进入修改,但联上线以后,可以用电脑控制PLC 运行和停止,但无法下载里面的程式。点击下载提示显示读取了不能识别的模块,不能加载。请问一下各位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有下载密码还是其它设置不对?但它没提示要密码。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你是把电脑里程序下载到PLC,还是PLC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既然你联上线以后,可以用电脑控制PLC的运行和停止,已经有程序在电脑里.如你要把PLC的程序传到电脑里,应用"上载",不能用"下载".

楼主:
谢谢!我已全部重写程式了。因为第一次碰到艾默生的,不知道用法,应该是当初写程式的人设置了禁止上载功能。且最初不能识别是软件版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