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端的COM口如何选择?

楼主(2009-12-07):
比如三菱 FX2N-48MR,输出端有5个COM口,如果我要采用Y5,那应该接哪个COM端口?是就近选择还是随便接都可以?

网友A:
每个COM端子,都对应着一定的Y输出点的范围,你对这接线端子,应该能看出来的。

网友B:
应该有说明书的啊,上面有说明的,每个端口对应的COM口不一定相同

网友C:
如楼上所说,Y5有对应的COM端口;据楼主所述,FX2N-48MR有5组输出,每组输出有一个公共点,这就是COM;Y5应当在第2组。

网友D:
一般的com口与I/O是成组对应的,在哪一组就用哪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所说,Y5有对应的COM端口;据楼主所述,FX2N-48MR有5组输出,每组输出有一个公共点,这就是COM;Y5应当在第2组。
是平均分配么?谁知道FX2N-48MR具体的输出端口和COM口的配对情况啊?在网上搜了一段时间,找不到啊。。

网友E:
com口与对应的输出是用比较粗的线圈起来的 楼主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