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管炉的变压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电压和电流?

楼主(2009-12-07):
碳管炉的变压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电压和电流?
我们公司的2号碳管炉现在无法运行,已经更换了2个可控硅了,但用不了几分钟又会击穿(只击穿其中一个)。
变压器是两相380V的,次级电压正常时是11-12V,电流为3000A。现在电压为20-22V,电流为3600A,不知是什么原因,可以分析一下原因吗?
我试图将电流调下来变为3400A,但是此时发现接触器会发出很响的震动声,随着我降电流,震动声也更加剧,整个柜子都在震动了,我就没再往下调了,怎么会这么大呢?变压器没有发现烧坏的痕迹和异味。请朋友们帮帮我,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如果确认可控硅确实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是触发回路有问题;或者是降压变存在漏电问题.后者可能性小,因为你说的次级电压确实已经升高了近10V,也就说明它的导通角比正常时都大.试试把导通角调小点.看二次电压是否在正常值之间.

网友B:
帮不上忙了
也来顶你一下
如果根据公式去分析会不会分析出来

网友C:
可能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D:
两个导通间隔时间不会有问题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可能是两个可控硅触发波形不对称。

楼主(2010-01-20):
谢谢大家帮忙,问题找到了,正如大家所说,是触发电路出了问题,其中有一个触发输出不正常,更换了一个触发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