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PLC课程设计

楼主(2009-12-07):
小弟因最近临近期末考试,又面临一课程设计,跪求一份关于此题目的报告设计。恳请各位高手抽点时间帮忙搞下,定当感激不尽!!!
一、控制要求:
1.变频调速器受 0 ~ 10V 输入电压控制:
0V 输出频率为 0HZ,对应同步转速为 0 r/min;
5V 输出频率为 50HZ,对应同步转速为 1500 r/min;
10V 输出频率为 100HZ,对应同步转速为 3000 r/min;
输入电压与输出频率按线性关系变化。
2.要求输出转速按下图(见附图)函数变化,请编写梯形图控制程序,并完成调试。
3.改变输出转速~时间变化函数,重复上述过程。
二、课题要求:
1.按题意要求,画出 PLC 端子接线图及控制梯形图。
2.完成 PLC 端子接线工作, 并利用编程器输入梯形图控制程序,完成调试。
3. 完成课程设计说明书
三、答辩问题:
1. 如何利用 D/A1 来输出五个斜率大于零的锯齿波 (见附图)?
2. 如何利用 D/A1 来输出六个斜率小于零的锯齿波 (见附图)?
如何利用 D/A2 来输出三个三角波 (见附图)?
4.当输出的函数波形的时间座标改为小时,梯形图作何改动?
5.当输出的函数波形的电压座标有改动,梯形图作何改动?

网友A:
好久都不上这一个网了.,不知这个贴子是什么时候发的了,希望不迟..
虽然还是初学的那一种,不过嘛没有方向,怎么学嘛,,,一看书就想睡了...

网友A:
虽然还是初学的那一种,不过嘛没有方向,怎么学嘛,,,一看书就想睡了...
不过嘛,我挑站总胜于无>>
愿试一试,

网友A:
看了一下,有几个问题:
1,有没有要求用怎么样的PLC,如什么牌,多少触点等;
2.调速是用的是PLC扩展摸块的吧.
3,你说的那图呢.

网友A:
声明:
在下只算是初学的那一种,不一定能帮得上忙; 也不一定是对的,若有不对的地方,请见谅,也请指教指教!!!
若需要请加QQ534363826, (一般奇数月份,晚上有时间;反之白天)
回答问题:什么也不做
请附带信息: PLC(字样).

楼主:
fx2n 32触电好像,晕了,不会弄。。。不用模块,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