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PG指令

楼主(2009-12-07):
菜鸟写论文要用到1PG控制,参考资料中有M28,M31,M33,M34 那位大侠说下这是什么含义啊?

网友A:
m28=定位完成
m31=读位数相等10000
m33=读位数小过0
m31=读位数相等0

网友B:
请问一下1PG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资料中只是一个例子,不一定就要就是M28,M31.....,只是用K3M20这几个个继电器来暂存1PG中28#的状态。也可以用别的辅助继电器的,关键是把1PG中的28#中的每一位弄懂.

网友D:
要看你怎么定义了^